战神K670D-G4D3 不触发 cw65s70

楼主(2025-02-10):
板号 w650k
故障 不触发
诊断 无代机3-5,V,公共有19v,LDO无电压,接上充电器无指示灯,
如有相同故障,秒杀
不触发
window
板号
充电

网友:
就是换掉U49?不说所以然,哎

网友:
为什么换呢

网友:
或者拆掉 U49 ,短接2-8 和4-6,再不行,就把6接到开机键的10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