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袖珍电脑故障

楼主(2025-02-10):
开不了机开关灯闪烁,按后面电源复位按钮 风扇转,不按停转,拔掉内存无报警声

网友:
首先试下扣电池去静电

网友:
试过了,没作用

网友:
难难难道德玄

网友:
的结构布局和第三方办公空间

网友(2025-04-17):
先换个电源试下,有的电源时间长了带负载不行,就会这样。找个电源带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