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K 不开机 无CPU供电

楼主(2025-02-10):
无CPU供电,S_VCCST_PWRGD 电压为0V  SQ6 不良 更换修复

网友A:
我有一块同样的板子,开机不触发,3.3V短路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能帮忙顶一下

网友:
没文字叙述啊

网友B:
就几张图想说什么

网友:
无CPU供电,S_VCCST_PWRGD 电压为0V  ,测量点是SQ9的D极(G极由SQ6控制,S极接地),估计SQ6 损坏, 更换修复。

网友:
本来想加分的,见没发点位图,就算了。

网友:
S_VCCST_PWRGD开启CPU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几张图想说什么

有维修说明啊!仔细看看。

网友:
什么网卡芯片

网友:
写的太笼统,应是cpu供电无,查是没有开启信号,再查是vttPWD信号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同样的板子,开机不触发,3.3V短路

3.3v短路要么烧南桥,要么烧io要么烧CPU

网友:
路过一看,确实不错

网友:
是没有cpu的开启,还是vccst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短路要么烧南桥,要么烧io要么烧CPU

不一定。我有块板3.3小短,测RSMRST,发作时从3V一路小跑到0V。明显就是电容漏电,第二天3.3二极值还能回血几十欧。没装备,暂时搁置

网友:
这种换控制管或者电阻的板子最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同样的板子,开机不触发,3.3V短路

可能桥坏了

网友:
这个主板可以上9代CPU吗?

网友:
我那个b360k也是没cpu电压,这个我测了也有,就是不出。换了一个cpu点亮用了一天又不行了,现在是开机风扇一转一停。测条件又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