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维修过的显存,里面有飞线,正常吗?

楼主(2025-02-10):
从没维修过的显存,里面有飞线,正常吗?

网友:
r3是gnd   t3是mvdd,但是看着怎么连在一根线上? 请大佬赐教

网友A:
看焊盘就看的出来两个焊盘连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焊盘就看的出来两个焊盘连一起了

但是两个焊点定义不同啊,为啥还能焊一条线上?

网友B:
这哪是飞线,这不是被你拔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哪是飞线,这不是被你拔起来了?

哦,谢谢。明白了,没有绝缘涂层了,不靠在一块。

网友:
这个线应该是被你拔直了吧

网友:
拔丝焊盘,拆的时候温度没把握好硬拔就会这样

网友:
温度不到就撬

网友:
这看着不像是飞的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哪是飞线,这不是被你拔起来了?

哈哈哈,明眼人

网友:
飞线的话说明不是新的,维修货

网友:
看图像是板层铜皮给拉起来了。

网友C:
你得庆幸这个看着跟飞线一样的线还在没被你拉断 不然够你忙活了

网友:
有一次我也这么拔,拔掉了10多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得庆幸这个看着跟飞线一样的线还在没被你拉断 不然够你忙活了

我又拨了拨,断了一半.   有4个点被我脱锡脱掉了,还在想咋补

网友D:
没上预热台拆的吧

网友E:
你这是温度不够就翘芯片,焊盘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上预热台拆的吧

是的,我看别人没上也能拆就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温度不够就翘芯片,焊盘坏了吧

是的,现在在想着修焊盘

网友:
是你拆的时候拉丝了

网友:
好经验还是值得点赞的

网友:
很明显温度不够·给你把焊点和线拔起了

网友:
拆的时候温度没把握好硬拔就会这样

网友:
慢慢飞线补焊盘吧

网友:
哈哈哈!厂家飞线

网友:
先不是这么走的吧

网友:
拔丝地瓜 也还行 可以补

网友:
笑死我了,你问的问题很有深度

网友:
不要慌,补个点

网友:
所谓的薅掉点,就是你这种情况

网友:
哈哈 老乡给提供搞笑素材那

网友:
边看边学习,我也没拆焊过芯片类的元器件,最多的也就拆过8脚芯片,今天准备干一个28脚的芯片练练手,希望成功

网友:
厉害,铜皮都拉起来了

网友:
没上预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