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压芯片RTS5450,RTS5455程序和代换问题

楼主(2025-02-11):
关于升压芯片RTS5450,RTS5455程序和代换问题,目前卖芯片的都是说刷好程序,价格还不便宜要30左右,今天维修案例联想ThinkPad E14不升压,原机RTS5455升压芯片,由于手头没有现成芯片,只有小米用剩下的RTS545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机居然正常升压,充电也正常,没有任何问题,首先型号不同,程序不同,所以所谓的带程序很有可能就不对,其实就是通用,最起码ThinkPad E14上可以通用,甚至不管程序,有图有真相

网友:
大家觉得有用加加分:kaixin: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案例,下次用就可以直接代换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就方便了。。

网友:
呵呵  你还是年

网友:
这些淘宝卖芯片的就是坑 搞个带程序 能卖几倍价格

网友A:
确定有程序,用俄罗斯的编程器可以刷,比如我修E490的,直接把Y7000 NM-B701板上的5455拆过来不能用,用俄罗斯编程器找了个备份程序刷上就OK了,楼主说的小米可以代换E14不能证明没有程序,只是程序通用吧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以后遇到了试试。

网友:
工作电压正常,IO类似,直接替换干就完了。大不了不行拆下来

网友:
有些芯片因为少,网上各种贵

网友B: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手上修一块小米,板号R10-6058A3074601-MB-A02(A2)的主板,TYPE—C口没电给到主板,换了3个充电口还是一样没电压给到主板上,有遇到过吗,

网友:
程序是有,只是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有程序,用俄罗斯的编程器可以刷,比如我修E490的,直接把Y7000 NM-B701板上的5455拆过来不能用,用俄 ...

俄罗斯的编程器 具体型号是啥?能说下吗

网友:
应该是有程式通用了

网友:
这些淘宝卖芯片多数也是胡着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手上修一块小米,板号R10-6058A3074601-MB-A02(A2)的主板,TYPE—C口没电给到主板,换了3个充电口还是一样没电压给到主板上,有遇到过吗,

可以拿张料板换一下有问题的配件

网友:
借楼主宝地 需要料板可以找我哈 有淘宝店也可以直接加我星球 18520824645 需要什么元器件也可以发给我 都有拆机带程序的价格实惠 都是工厂出厂板

网友C:
有的可以代用  不是绝对  我修小米的用过联想的  也能用

网友:
那我代换试试,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带程序的。

网友:
这种案例还是要多分享一些  卖芯片的太黑了动不动啥芯片都要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可以代用  不是绝对  我修小米的用过联想的  也能用

我修个小米进水不升压,用E480的代换,升压充电都正常

网友:
最好还是买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有程序,用俄罗斯的编程器可以刷,比如我修E490的,直接把Y7000 NM-B701板上的5455拆过来不能用,用俄 ...

大哥,请教一下怎么刷?我有编程器,但是不会刷啊

网友:
华硕和惠普的EC都没有程序的吧,经常买全新的换上就可以,联想的很多都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