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个联想启天m4360Bios H61MA V1.0主板可以支持E31220 V2

楼主(2025-02-11):
给大家分享个联想启天m4360Bios H61MA V1.0主板  bios有两个  一个4MB 一个2MB 均已上传 编程器直接读取的备份  刷完测试可以支持E31220 V2  其他自行测试理论支持所有第三代处理器!

联想H61MA 25L1605.bin

2Mb

联想H61MA 25L3205.bin

4Mb

网友:
注意 使用E3处理器必须使用独显!

网友A:
下载下来了 怎么刷 新手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下来了 怎么刷 新手求指导

连接编程器 选择器件型号 加载bios文件  擦除-查空-烧录-效验,,,完成

网友:
我的联想启天M4360跟你的不一样,主板比你的少了一个ATA接口,少了两条白色的PCI接口.......你的是服务器???

网友:
#在这里我的联想启天M4360跟你的不一样,主板比你的少了一个ATA接口,少了两条白色的PCI接口.......你的是服务器吗?难道

网友:
我的联想启天M4360跟你的不一样,主板比你的少了一个ATA接口,少了两条白色的PCI接口.......你的是服务器难道?

网友:
回复,为啥给我删除了?

网友:
一个正常的回复,全是技术性讨论,没有其他敏感性词汇,为啥给删除了?

网友:
楼主,我的联想启天M4360主板,比你的少了一个ata接口,少了两个白色pci插口……

网友:
难道,你的这个是服务器?

网友(2025-06-02):
我去,楼上的,发表完后不是有审核的时间吗?你发这么多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