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370MS 开机不显

楼主(2025-02-11):
联相 I370MS 触发后 不显 不报警
I7-8700 CPU
内存电压 有一下 掉一下 VCCSA VCCIO 无 VCCCROE 无 3V 5V 有 桥电压有
不装CPU 内存电压 VCCIO VCCSA 都有
请都大师 指点 BIOS 已经刷了
cpu
iOS
联想

网友:
有一下,掉一下????什么意思?这是指主板会掉电?还是说主板能确发不显示、不掉电不重启,但是测量内存电压时有时无?

网友:
内存 的电 有一下 又掉一下 又有一下 这样 反复 不装 CPU 就不会掉 3V 5V 一直有 不会掉

网友:
能拍个CPU供电4针接口旁边的高清图片吗

网友:
已经修好 是VCCCORE 电感有一相 不对

网友:
开关 不能用 明天还要修 不上电池 接电自动开机 显示 进系统 按开关 不能开 也不能关
开关 本身是好的 开关针上 有电 指示灯 也亮

网友:
你要的 图已经 上传

网友:
你拍错了。应该拍CPU供电4针接口的上面

网友:
我想看看是不是V星代工的,

网友:
I370MS (27B60-2) 带PCI 的 U60程序 上电自动上电显示 正常用 开关没有作用 长按也不关机
开关本身 是好的 应该 与程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