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板老丢失启动项怎么回事

楼主(2025-02-11):
一个七彩虹H110M主板主机,2016年配,因为每天晚上关机都必须要断电。过几天就会丢失启动项,表现为开机一个光标横杠。

进BIOS发现第一启动变成光驱。要调BIOS或按11指定后才能开机。但是其它设置和时间没有变,说明不是主板电池问题。

换过新CMOS电池不行。测电池3.3V,测CMOS跳线针时只有3.17V,阻值554,不知是不是有短路。
把固态系统盘插到第一个SATA上不行。
拔掉光驱不行。拔掉光驱开机F11明明第一个就是WINDOWS BOOT ,就是无法自动选择开机。
刷最新BIOS不行。

能想的办法用完了,各位大师们给点意见。
分区是UEFI,换MBR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A:
我很好奇,你装的什么系统。。都2025年了,你不要说你怀旧还在用不稳定的WIN7系统吧,必须上WIN10啊。自己给自己挖坑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你装的什么系统。。都2025年了,你不要说你怀旧还在用不稳定的WIN7系统吧,必须上WIN10啊。自己 ...

都UEFI分区了,肯定是WIN10啊。110主板装WIN7也不会有问题啊。感觉还是主板问题。丢失启动项理论上和BIOS或桥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UEFI分区了,肯定是WIN10啊。110主板装WIN7也不会有问题啊。感觉还是主板问题。丢失启动项理论上和BIOS ...

那利用百度搜索引擎 site:chinafix.com h110启动问题   看能不能搜到你的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