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独显无供电,BIOS也能认到显卡?

楼主(2025-02-12):
是什么底层原理,显卡都不工作了了,核心供电都没有,但是BIOS一样可以识别到显卡型号,系统设备管理器里也可以看到显卡?
是怎么个原理。

网友:
不应该吧,供电没有都没工作条件

网友:
那是BIOS存留的信息  有的BIOS显示3070  其实是3060都见过

网友A:
实践证明,NV的显卡,如果独显的1.8V还在,即使核心,显存,pex等电源没出来,CPU的确可以通过PCIE总线读到显卡核心底层信息,此时并不需要VBIOS介入,甚至连晶振都可能不需要起振(不同代的表现不一样)。从经验上看,大部分笔电在设计的时候核心,显存,pex等供电不齐会自锁保护,但是不会关闭1.8V,所以只要PCIE RST也正常,就有可能识别到独显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践证明,NV的显卡,如果独显的1.8V还在,即使核心,显存,pex等电源没出来,CPU的确可以通过PCIE总线读到 ...

专业回复,我和你实践结果相同,我特意把VBIOS清空测试,核心供电去掉,在BIOS和系统里一样可以认到显卡。

但:不知道你说的1.8V,是指+1.8VS_VGA,这个电压吗,也就是VBOS的供电?
还是说只要1.8VALW待机有就有,必竟1.8VS是1.8VALW转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