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主板上电时瞬间指标灯熄灭分析?

楼主(2025-02-12):
技嘉主板B450,上电瞬间左下角呼吸指示灯,亮一下瞬间熄灭,碰到几台了。

故障:是不触发,测了各路无明显烧毁短路,上电测电压B10 3.3V,5VSB  OK,3VSB   5VDUAL,PCH:1.05都出来了 。CPU1.8V  0.9V待机也出来了。

IO:供电3.3VOK,-RSMRST:0V ,  -PSOUT 3.3V,按开机键有高低高跳变。
明显IO没有复位。   IT8686E  114PIN  图纸有上拉3.3V,板上没装件。估计是IO自身输出3.3V

突然无头绪了。

网友A:
奇怪了,你明明已经找到不触发的故障点,干嘛说无头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你明明已经找到不触发的故障点,干嘛说无头绪???

对地没短路,看板挺新,感觉IO不会坏啊。这个复位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地没短路,看板挺新,感觉IO不会坏啊。这个复位没有上拉电阻。

把主板具体型号发出来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具体型号发出来我看看

B450 aorus M

网友C:
有桥芯片就换一个,马上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地没短路,看板挺新,感觉IO不会坏啊。这个复位没有上拉电阻。

你弄错了,待机应该是测量RSMRST-  ,它的电压正常是1.8V,并不是测量IO那里。
你现在得重新测量待机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弄错了,待机应该是测量RSMRST-  ,它的电压正常是1.8V,并不是测量IO那里。
你现在得重新测量待机条 ...

多谢了。是的,后面我发现错了,重测了,是1.8V,这个是待机1.8V   22K上拉过来的。

IO那个RSMRST是干吗的。一直是0V,正常开机也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桥芯片就换一个,马上就好。

你的意思是换桥吗?还是桥供电芯片?

网友:
-RSMRST:0V       这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把管子拆了,直接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