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电触摸板用键盘关闭后,如何开启?

楼主(2025-02-12):
笔电触摸板用键盘关闭后,当键盘损坏后,如何开启,当然不是重装系统。

首先:系统设备里有触摸板开关,这个实测如果用键盘关闭后,是不起作用的。
驱动里人体化触摸板驱动启用禁用也是不起作用的。。。

既然重装系统能解除触摸板并开启,那肯定是软件层面控制,但就是找不到开启的地方。

网友A:
找个带FN键的外接键盘,照原来的关闭的F几的键,一样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带FN键的外接键盘,照原来的关闭的F几的键,一样操作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说:比如:原键盘是FN+F5是触摸板,,找个外接键盘也是按FN+F5,哪怕F5是音量控制,这样操作吗?实际我测过,外接的键盘按Fn+触摸板对应的功能的键。实测就是外接键盘的功能,不是原键触摸板开启关闭功能。

网友:
先试一下把触控板驱动卸载重装试试吧

网友:
那你按了功能键后有对应的功能开启关闭吗,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得先装一下快捷键驱动后才能用快捷键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