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主板风扇慢转几秒停几秒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2-12):
GAH61m-ds2主板风扇慢转几秒停几秒是什么原因,经检测3.3v掉电压,那里出问题

网友:
风扇停停转转就是在反复重启吧,3.3伏掉电不好查,待机电压怎么样。

网友:
如果维修人员,你就找图纸找上电时序对着修。如果不是,建议到维修店花钱让别人修。

网友:
笨方法:更换内存,cpU,刷BIOSS,不行就只能按照时序查了。基本刷BIOSS能好,可以参考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84-1-1.html

网友:
怎么可能3.3V掉电压?
其实就是反复重起
估计楼主这块板板干一下BIOS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