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X80显示不正常 求助!

楼主(2025-02-12):
vivoX80客户说小孩子玩成这样的
恢复设置也没用屏也没有坏
系统更新完恢复也没用
哪位大哥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A:
rec下双清,再不好就是硬件,别听客户说恢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c下双清,再不好就是硬件,别听客户说恢复过

不是客户说恢复过是我恢复过在而且在恢复界面是正常可以全屏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