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为matepad11.5s 2023 BTK-W00点位图和原理图

楼主(2025-02-12):
手里有个坏的华为华为matepad11.5s,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有点位图原理图

网友A:
我刚好也修到了 现在暗屏 你能帮我看看背光电路旁边的元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也修到了 现在暗屏 你能帮我看看背光电路旁边的元件吗

拍图看下那个位置。我这个是重摔的,刚好后置摄像头到屏幕接口附近pcb摔弯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掉件。这个平板现在也没有电路图原理图,也没找到pcb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图看下那个位置。我这个是重摔的,刚好后置摄像头到屏幕接口附近pcb摔弯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掉件。这个 ...

网友B:
我的型号和你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型号和你的不同。

我是11

网友(2025-03-19):
引用 网友B:
我的型号和你的不同。

兄弟还在修这个吗,我也有一个这个板没声音,你那个上电有不有一两毫安的小漏电,我这个有小漏电拆完了都还是漏电

网友:
好像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