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原理?

楼主(2025-02-12):
这个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
Mos管降压得到1.05v

网友:
你了解一下运放LM324的工作原理 自然就知道这个电路的原理了

网友A:
这个是比较器+MOS降压的电路,324、358是比较器,339、393是运算放大器,听课的时候好像听老师说过,一个是悬空开漏输出,一个是内部上拉电压,这个电路就记住正向输入端电压等于输出端电压,比较器感觉坏的少,主要就是电容电阻变质的导致电压不正常的多。

网友(点评):
你刚好说反了,LM324是四运放,LM358是双运放,而LM393是双比较器,LM339是四比较器。

网友:
你上迅维报个培训班电路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比较器+MOS降压的电路,324、358是比较器,339、393是运算放大器,听课的时候好像听老师说过,一个是 ...

对的  打字没仔细看 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是比较器+MOS降压的电路,324、358是比较器

网友:
2.5V降压电路

网友:
2.5V两电阻分压,再用比较器控制M0S管降压

网友B:
2.5V经TR18,TR19分压得1.05V到324比较器正相输入做基准,CPU输出电压取样到反相输入端。比较器输出到N-MOS管控制调节CPU的电压。整体相当于一个稳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V经TR18,TR19分压得1.05V到324比较器正相输入做基准,CPU输出电压取样到反相输入端。比较器输出到N-MOS管控制调节CPU的电压。整体相当于一个稳压电路。

这么讲就懂了

网友C:
这是典型的运放控制开关管进行降压的电路,利用了运放加入负反馈后,Vout=Vin+=Vin-的原理(Vin+   Vin-是运放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2.5伏基准电压经tr18 tr19分压后得到1.07伏电压,根据运放加入负反馈后的工作原理,反相输入端和VTTCPU也必须是1.07伏。具体运作原理如下:电路上电后,运放同相端电压1.07伏,反相端电压为零,运放会输出高电平即运放vcc的12伏,MOS管导通,电容tbc41开始充电,极短时间内(可能是几十毫秒)cpuvtt电压会超过1.07伏比如达到1.08伏,此电压会通过电阻tr23反馈至运放反相输入端,此时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1.08伏高于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1.07伏,则运放输出低电平即0伏,MOS管马上截止导通,cpuvtt电压开始下降,当下降到1.06伏,则运放反相端电压再次低于同相端,运放又输出高电平,MOS管再次导通,cpuvtt电压开始上升,直至到达1.07伏。周而复始,运放控制mos不停的开关来使cpuvtt电压始终围绕1.07伏的设定电压做微小波动。注意一点,这个mos管通断是毫秒或者微秒级别的,一秒钟会通断几千或者几万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典型的运放控制开关管进行降压的电路,利用了运放加入负反馈后,Vout=Vin+=Vin-的原理(Vin+   Vin-是 ...

8脚什么波形?测得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8脚什么波形?测得到么

示波器肯定侧得到,没测过。应该是高电平12伏左右的方波

网友:
多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
努力学习  不错不粗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个LDO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比较器+MOS降压的电路,324、358是比较器,339、393是运算放大器,听课的时候好像听老师说过,一个是悬空开漏输出,一个是内部上拉电压,这个电路就记住正向输入端电压等于输出端电压,比较器感觉坏的少,主要就是电容电阻变质的导致电压不正常的多。

你这刚好弄反了吧358  324才是运放吧

网友:
这个是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