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阅读权限70以上的朋友请帮我复制转发一下这个贴子,感谢!

楼主(2025-02-12):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1278-1-1.html

拜谢!

网友:
技嘉H110M-DS2 1.0 不插独立12V 有时钟和PROCPWRGD 无VRMPG,插上独立12V有VRMPG 无VCORE 无复位 可知PROCPWRGD与VCORE是否产生预供电及SYSPWROK是否有效无关;与主要供电及时钟电路有关。上U强制短接VRMPG信号拉高SYSPWROK信号 配合PCH读取BIOS发出的有效PROCPWRGD 会产生平台复位信号。很重要。
古总结:PCH发出PLT_RST#平台复位的前提条件:①装上CPU必备条件。 即便短接SKTOCC#也无效,②CPU收到PCH读取BIOS后放出有效的PROCPWRGD信号高电平1.05V,③ 只要VRMPG为高电平即SYSPWROK 为高电平就可以让PCH复位电路工作开启平台复位信号。实验证明这与VCORE 的预供电以及CPU工作电压是否产生均无关。因为独立12V  CPU供电是没有接入的。这应该是6到9代U都满足的工作原理,忘各位同仁自己去验证。
A:再来600/700系主板,上12代U或13代U的主板:①PCH工作时钟从以前100系-500系列主板的24M时钟变为38.4M时钟。②、600/700系列主板待机电压 也由原来的1.05V (100-300系列)以及400-500系1.80V 变更为 0.82V 和 1.80V待机,这两个待机基本都采用PWM电路设计,对地二级值分别为22 OHM 和 140 OHM。当然还有3VSB以及1.05V SB 这是通过传统3VSB供电和5脚小芯片供电。
待机可以测得PCH的38.4M时钟是工作起的.另外一个开机时钟也可测得波形。③ 以B760M – PLUS WIFI D5研究结果为参照,不上12V独立CPU供电会出内存槽旁边的1.10V电压这是DDR5代版设计的,其余VCC1P_05CPU维持电压无 VCCIN-AUX 1.80V Intel 又用上了FIVR供电模式(全集成调压模式)这是给CPU 内部VCCIO VCCSA 供电的输入源。也无VCORE 及VCCGT 也无A13 A14时钟信号。当然这里是显而易见的,供电都没接入何来电压,电压不正常何来时钟电路工作,PCH要收到EC电压好信号后配合自身工作条件开启时钟电路送出时钟到PCIE插槽;以及CPU所需要的3组时钟分别是CPU CK NSCCCLKP/ CPU CK NSCCCLKN 工作时钟38.4M推测。具体我示波器20M的古董级测不出来,只看见波形,以及CPU CK IN/IP DMI模块时钟100M 及CKPCIBCLKP/KN PCIE模块时钟100M。这是插入12V独立供电后都该测试到的基本条件,这时也能测得H_CPUPWRGD高电平但此时没装入CPU此电平无效,SYSPWROK及VRMRDY也是有高电平的。当装入CPU不上内存时测得复位电路正常工作在A11处测得3.3V高电平。工作时序也是H_CPUPWRGD 发出无关乎CPU是否产生预供电及VCORE工作电压。
B: 供电部分,① SLP_SUS用于开启1.80V待机电压,此电压好后开启0.82V 待机及1.05V 待机,SLP_S4开启后级电压DDR4就开启它。DDR5内存VDDQ由内存自己上面的PWM电路工作产生。SLP_S3#开启VCC1P_05维持电压实测1.06V 此电压开起输出后PG后级开启VCCIN-AUX 1.80V及VCC1P8CPU电压,此电压由一个小6脚IC控制输出,B660M-K主板是如此设计为了省料。②当EC监测到主要电压工作正常后,这里主要电压包括内存供电,此处简称CPU外围辅助供电,以及CPU预供电正常后,EC NCT6798D 80脚收到ATXPG,其实实测收不收到不影响,从82脚放出0 PWROK信号通知PCH电压准备就绪可以开启时钟电路,③PCH收到此有效信号S_PWROK后,正常发出时钟信号,并读取BIOS信息放出PROCPWRGD 到达LGA1700 A6# ;H_CPUPWRGD信号表示U可以 读取SVID信号让VRM输入预设工作电压了。④当这些电压都正常具备后汇总的PG信号去开启VCORE电压,测试的主板为TUF GAMING B660M PLUS WIFI D4 源用ASP2100 VRM IC。送入ASP2100 第3#作为VCORE电压开启信号,VCORE正常后从7脚放出VRMRDY给PCH做SYSPWROK信号使用;通知PCH VCORE也准备就绪。致此PCH在具备复位工作条件后放出平台复位讯号去复位EC的26脚,此版EC(NCT6798D)之后EC从77脚78脚79脚93脚发出其它设备所需的复位信号3.3V,同时CPU复位信号也被PCH放出送达LGA1700 座B5#脚位实测1.0V。后续CPU开始读取BIOS里面讯息完成CPU的自检。
特别地:PCH发出PROCPWRGD 与BIOS有关与是否VRMRDY或是否输出CPU电压等无关,由此可推测PROCPWRGD放出应先余VRMRDY输出,但具体也不见得,这些都只能作参考。到此整理的时钟复位以及上电关联电路完毕!欢饮大师们不惜指点不足之处,不胜感激涕零。
后续补上DDR4内存供电时钟复位及VTT SMBUS测试脚位点。

网友(2025-05-11):
LAJI DONGXI W K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