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370mpro4,bios硬件监测无数据。

楼主(2025-02-12):
故障现象:bios首页CPU温度电压风扇转速全为零,硬件监测菜单全为NA,软启动无显示,必须关机重启,m2固态除首次外其它时候无法从uEFI引导,声卡能识别但无声音。

检修记录:一开始怀疑魔改bios问题,刷回官网bios涛声依旧。检查io风扇温度等监测线路及元件均正常。难道是声卡引起io或桥出问题?扫了一遍alc892脚位,似乎和IO无关,查io发现pin33-36脚连到一个4m小bios芯片,测flash各脚电压7脚只有0.17v,明显不对,与之相连的电阻or25阻值异常,遂换之,各项检测正常。
声卡25/38脚+5VA电压只有0.68v,拆掉电容打对地阻值只有40,声卡坏,手头只有枚alc887完美替换成功。

网友:
最靓的仔,感谢分享

网友:
能说下那个4m小bios芯片8个脚的电压正常时候分别是多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