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85M-G PLUS 主板 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25-02-13):
华硕  B85M-G PLUS 主板 内存主供电只有1.2V,   VTT只有0.6V,  正常主供电应为1.5V,   VTT0.75V.      换掉供电芯片,故障依旧。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指点解决办法。

网友:
中间线路看没,现在是卡内存了哇

网友:
不应该一上来就干芯片啊,先分析分析嘛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阻或者电容不良,芯片有电压不该先换芯片的

网友:
查供电芯片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