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块H81 OPS主机不开机 无触发

楼主(2025-02-13):
接修一台板号 AOS-MOH81A V1.4 OPS主板 故障是有待机 无法触发
测量 3V 5V 待机都有了  查了一下I/O条件 供电等都正常 按下开关 脚位也有跳变
检查I/O 给出的开机拉高信号发现 应该是5V的电压 实际测量只有2.3V
更换 相同型号I/O 芯片 上电正常触发亮机
自此 维修结束
特读取 本机BIOS 上传

网友(2025-04-28):
感谢楼主,收藏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