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G3EMBCD0少了两个电阻,没有图纸

楼主(2025-02-13):
惠普 版号DA0G3EMBCD0,键盘座子旁边最下面两个电阻,有没有在修这个机器的朋友帮忙量一下多大的电阻
惠普

网友:
CAPSLED#和MUTE_LED_CNTL_R1 兩個信號查廣達其他圖紙有用200歐的,試下

网友:
只是指未灯的电阻,随便上

网友:
用200歐的,試下

网友:
指示灯的应该不影响开机吧

网友:
你这个电脑现在在我手上

网友:
修过哪里吗?

网友:
如果实在没图纸和点位,也没有相同的的料板,直接量两端电压,如果是公共点19V的就换500K,如果是3.3V的就换10K,大部分都没问题,哈哈

网友(2025-03-24):
330欧,我测得主板上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