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250m-k,后置无音频输出

楼主(2025-02-13):
hdmi模式音频线插显示器上有声音,后置无声音,任何模式下都没有。判断音频芯片坏。之前更换音频芯片,几个版本的都试过了不行,找了份类似的
,没解决。
就这么几个地方,咋就是没搞定呢
芯片
window
显示器

网友:
音频的检测信号看看,,

网友:
ac和HD模式选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