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60D笔记本开机后一段时间断电关机怎么回事

楼主(2025-02-14):
神舟战神K660D笔记本开机一段时间就自动断电关机,再次重启几秒钟就断电关机,只有间隔时间长了,开机时间能长点,有没有大哥知道怎么回事,在线急求!!!

网友:
从网上查有可能是温控原件坏了,有没有大哥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