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15路由器故障

楼主(2025-02-14):
华为XD15千兆路由器故障:电信版的,上电指示灯为红色,亮约10秒左右熄灭后,再就不亮灯了,拨了电源重插也不亮灯,网口接上网线,电脑也不显示连接。要拨了电源约20分钟后重新插上后指示灯为红灯又亮了,约10秒左右熄灭后,再就不亮灯了。待机电流为160毫安,感觉电流也在正常范围。不知道是什么坏了?上电指示灯为红色,应该是启动过程,但启动未成功。2.4G芯片为RTL8192RFH。各路电压为:3.3伏、1.06伏。固件存储芯片为 w25n01gvzeig。无法用编和器烧写程序。怎么维修呢?

网友:
感觉不错的啊 正常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A:
RTL8192RFH这个芯片通病,海康的坏了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L8192RFH这个芯片通病,海康的坏了一大把

这个芯片可用别的代替吗?

网友:
某宝上买了一个新的RTL8198D主控芯片换上后,一切正常了,我就说嘛,如果是2.4G芯片坏了的话,不会影像到有线网也连不上啊!固件不乱升级不会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L8192RFH这个芯片通病,海康的坏了一大把

某宝上买了一个新的RTL8198D主控芯片换上后,一切正常了,我就说嘛,如果是2.4G芯片坏了的话,不会影像到有线网也连不上啊!固件不乱升级不会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