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Yoga Gen6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楼主(2025-02-14):
有两台X1Yoga Gen6的机器,TYPE-C接口一接电源没反应,以为接口问题,换了接口还是不行,仔细观察发现这个管子有点高温烤到的痕迹,用镊子动一下就掉了,重新加焊后接口就正常了,换回原来的接口也可以正常充电了
通病
充电
电源
没反应

网友:
就相当于两个隔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