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根网线如何连通两个录像机

楼主(2025-02-14):
如图所示:

公司停车场6-8楼有两台POE交换机,一台交换机专用于停车场监控,一台用于会议室的
而这两个交换机通向录像机的,只有一根网线(预留网线)
录像机有两台,一台是用于停车场的,一台是用于会议室的
目前接通了停车场的

请假各位兄弟,本人不才,有两个问题请教!
(1)连通了停车场的录像机后,添加了停车场的摄像头,然后时不时的摄像头会掉线,是怎么回事呢(POE交换机和录像机并没有连接外网,同一个IP网段)
(2)这种情况下,一根网线,如何能连通两个POE交换机和录像机?

有偿技术!希望各位大哥救助一下小弟

网友A:
1236一组 4578一组
8条线分开2个水晶头接
1236一个
4578另外一个也是接1236线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36一组 4578一组
8条线分开2个水晶头接
1236一个

楼上方法OK ,也可以通过交接机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6一组 4578一组
8条线分开2个水晶头接
1236一个

距离挺远的,这样接,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方法OK ,也可以通过交接机实现。

怎么操作呢?

网友C:
二台录像用一个交换机连,二个POE也连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台录像用一个交换机连,二个POE也连起来

没明白,可以后台出一个方案给我吗?可有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明白,可以后台出一个方案给我吗?可有偿

参考一下吧。

网友D(2025-03-19):
意思是不是指,两个POE连接到一起,然后两个录像机也连接到一起,大家就用一个IP来分配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不是指,两个POE连接到一起,然后两个录像机也连接到一起,大家就用一个IP来分配控制?

说到这一步了,只要是一个学徒都会了,你还在问?你是什么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这一步了,只要是一个学徒都会了,你还在问?你是什么水平。。。

不好意思呢~~我不是这个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