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测试命令?谁发一份呀

楼主(2025-02-14):
显存测试命令?谁发一份呀

网友A:
是要NV 还是AMD  的呢?  NV 是mats  AMD 是Tserv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NV 还是AMD  的呢?  NV 是mats  AMD 是Tserver

都需要求助

网友:
1.显存超频加diag测试 ./mods gputest.js -oqa -pstate 0.max -dramclk 6500 -skip 87 -matsinfo
2.显存超频加mods测试 ./mods gputest.js -oqa -pstate 0.max -dramclk 6500 -test 118 -matsinfo

3.diag测试(不超频) ./mods gputest.js -oqa -pstate 0.max -skip 87 -matsinfo

4.mods测试(不超频) ./mods gputest.js -oqa -pstate 0.max -test 118 -matsinfo     (-skip 87 diag测试) (-dramclk 6500 超频测试) (-test 118 mods的118项测试) (-run_on_error 遇到错误继续测试命令) (-matsinfo 报显卡错误信息命令)

5.笔记本双显卡测试(第一个目录,不能超频,diag,屏蔽通道,只能普通mats测试) ./mods gputest.js -oqa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环境准备命令,出现pass表示完成 ./mats -3d_card -e 10    //测试命令 less report.txt                //查看测试结果

6.笔记本双显卡测试(精确目录,超频,diag,屏蔽通道(1050不支持)测试) ./mods gputest.js -mfg -notest    //查看笔记本显卡信息,出现pass less mods.log                //查看笔记本显卡信息(主要看的到频率,pstate的模式,后面几个命令,看结果都用这个命令) ./mods gputest.js -mfg -test 92 -matsinfo   //最基本的显存测试,测的是92项 ./mods gputest.js -mfg -pstate 0.max -dramclk 3600 -test 92 -matsinfo   //用pstate中0.max模式,超频到3600,测试92项 ./mods gputest.js -mfg -pstate 0.max -dramclk 3600 -skip 87 -matsinfo   //用pstate中0.max模式,超频到3600,diag测试(diag测试有很test测试项,等待时间较长. 自动出现结果,比如报错020000063097,显存63项中,097代码报错) ./mods gputest.js -mfg -dramclk +2pct -test 118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1:fbp_disable:0x01 -run_on_error -matsinfo   //显存频率加2%,测试118项(也可改成-skip 87 diag测试),屏蔽A通道(视频里1050不支持,没测出来)

7.屏蔽显存通道 n卡 单显卡测试方法 ./mods gputest.js -oqa -test 92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1:fbp_disable:0x01 -run_on_error -matsinfo   //屏蔽A通道,测试92项,可能导致屏幕失去信号,可以双显卡测试,或者黑屏时reboot加回车重启电脑,然后进入目录,less mods.log查看结果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1:fbp_disable:0x01(-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3E:fbp_disable:0x3E)   //屏蔽A通道(只留A通道,其他屏蔽)111110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2:fbp_disable:0x02(-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3D:fbp_disable:0x3D)   //屏蔽B通道(只留B通道,其他屏蔽)111101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4:fbp_disable:0x04(-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3B:fbp_disable:0x3B)   //屏蔽C通道(只留C通道,其他屏蔽)111011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8:fbp_disable:0x08(-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37:fbp_disable:0x37)   //屏蔽D通道(只留D通道,其他屏蔽)110111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10:fbp_disable:0x10(-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2F:fbp_disable:0x2F)   //屏蔽E通道(只留E通道,其他屏蔽)101111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20:fbp_disable:0x20(-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1F:fbp_disable:0x1F)   //屏蔽F通道(只留F通道,其他屏蔽)11111

8.A卡屏蔽通道测试 ./agt -clkstatus   //查看当前频率,第一行显卡默认核心频率,第二行显卡默认的显存频率,第三第四行是当前的频率 ./agt -mem=160     //设置显存频率160 ./agt -eng=310     //设置核心频率310 ./agt -mcchannel=A0B0     //只保留A0B0通道,其他屏蔽,回车后会显示显卡所有通道,和只保留的通道 ./tserver -boardtest=memfa  //测试命令 less memfa.log    //查看结果

9.n卡双显卡测试方法  屏蔽显存通道+超频  ./mods gputest.js -oqa -dramclk +2pct,0.all -dramclk +2pct,3.all -test 92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3e:fbp_disable:0x3e -run_on_error -matsinfo -adc_cal_check_ignore -nvlink_force_disable -timeout_ms 5000 //0.all模式和3.all模式显存频率加2%,测试项92,只留A通道 less mods.log   //看结果

10.n卡双显卡测试方法  屏蔽显存通道+超频+diag ./mods gputest.js -oqa -dramclk +2pct,0.all -dramclk +2pct,3.all -skip 87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3c:fbp_disable:0x3c -run_on_error -matsinfo -adc_cal_check_ignore -nvlink_force_disable -timeout_ms 5000 //0.all模式和3.all模式显存频率加2%,测试diag,只留AB通道,其他屏蔽 //主要看后三位错误代码,818代码才是真的错误,或者用好卡测试,记下报错代码,再用坏卡测试,比较错误代码,不一样的就是真正的错误代码

11.n卡双显卡测试mats ./mods gputest.js -oqa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环境准备命令,出现pass表示完成)                                      -skip_rm_state_init   (跳过显存命令)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short -notest  //环境准备命令,出现pass表示完成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oqa -notest   //环境准备命令,出现pass表示完成  ./mate -n 1 -e 10  (或者./mats -3d_card -e 10) //测试命令   less report.txt //看结果  ./mods gputest.js -oqa -test 118 -matsinfo//或者这个测试命令   less mods.log //看结果

网友:
我有中文版的

网友(2025-03-16):
非常好,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