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5-02-14):
这个电路图起什么作用?

网友:
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A:
保护电路,受控于SLP_S3,机器正常时无影响,电脑需要的时候,关闭SLP_S3,就可以同时关闭后面的几个供电,后面控制的三个应该都是去给其他芯片作为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电路,受控于SLP_S3,机器正常时无影响,电脑需要的时候,关闭SLP_S3,就可以同时关闭后面的几个供电,后面控制的三个应该都是去给其他芯片作为开启的

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