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R7-6800H开机不进系统,循环重启

楼主(2025-02-14):
机械革命R7-6800H开机不进系统,循环重启,怀疑是cpu的问题,大神给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是能亮机但进不去系统,然后还一直重启是吧,这样的话,先搞一下CPU供电试试,最后再换CPU试。

网友A:
感谢回复,换了cpu 好了。现在好多问题都是cpu的问题

网友(2025-05-04):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换了cpu 好了。现在好多问题都是cpu的问题

你好,问下换6800h需要多少钱

网友:
AMD 4800H 5800H 6800H都很多问题,主要是发热太大了 扇热压不住,蓝屏 死机 卡机  重启 不显等 太多了

网友:
6800H这个U特别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