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AIR12 2019扩容失败

楼主(2025-02-15):
前些时候买了个小米笔记本air12工作用,感觉4G内存有点小,然后自己在网上找各种资料尝试扩容,买了两颗 H9CCNNNFAGMLLR-NUD尝试扩容16G,颗粒焊上去之后按开机键没反应,发现颗粒焊歪了,拆下重新焊接后不小心碰掉几个电容,从其他地方拆了三个补上,现在开机电源键一直闪烁,不亮机。

网友A:
有句话怎么说来的,不作不会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句话怎么说来的,不作不会死

看教程很简单的😔,以前自己扩容过小米平板2都没啥问题

网友:
得改识别电阻

网友B:
改了BIOS,说是改bios就不用改识别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BIOS,说是改bios就不用改识别电阻

这个我记得得改识别电阻才行,改bios没用的

网友:
改识别电阻看看,注意检查一下板子有没有其他地方被吹虚焊的地方

网友:
同品牌的显存不用改识别电阻吧,

网友B:
啊,我不知道怎么改电阻,网上找到的资料都是改8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我不知道怎么改电阻,网上找到的资料都是改8G的

现在内存拆了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的

网友:
8G改电阻,16G只能买模改bios,网上有

网友:
次电脑 cpu 容易虚汗

网友C:
闪烁一般是没过bios,之前一个bios坏的机子也是这样

网友:
换回去试试还能不能亮

网友:
路过一看,实属好贴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D:
CPU、内存太近了,是不是cpu焊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内存太近了,是不是cpu焊虚了?

焊接的时候,CPU贴了高温胶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烁一般是没过bios,之前一个bios坏的机子也是这样

怀疑过bios,重新焊接过也不行,重新买了主板到时候替换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教程很简单的😔,以前自己扩容过小米平板2都没啥问题

改内存要更改配置电阻,让主板识别。这个你要看懂原理图的呀。这个不是平板拆换个运存芯片那么简单。何况电容你还乱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改内存要更改配置电阻,让主板识别。这个你要看懂原理图的呀。这个不是平板拆换个运存芯片那么简单。何况电容你还乱换。

大佬批评的对。目前已经买了新的主板,换完内存和bios,已经扩容成功。但是拆的过程发现,新主板内存拆掉后通电,现象和帖子说的一样电源闪烁,推测有可能确实是电容问题导致内存识别问题,打算买料板换电容再试下

网友F:
找个电脑店修修吧,别鼓捣的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电脑店修修吧,别鼓捣的报废了

咨询过维修的价格大概300起,一张拆机主板350

,现在已经买了新的拆机主板扩容完正常使用了

网友G:
这个不是比平板更好焊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是比平板更好焊接吗

时间长没碰风枪,手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大佬批评的对。目前已经买了新的主板,换完内存和bios,已经扩容成功。但是拆的过程发现,新主板内存拆掉 ...

我觉得和电容关系不大吧,电源电路里可能有的电容效了或容量不对会工作不正常。内存外围的电容应该除了短路会有影响,容量差点或没有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蹲个后续,看看结果!

网友:
好好的一机器就坏在你手里了

网友:
方法没有人验证过还真不敢这么干,另外你还得技术过硬

网友:
学习学习,动手能力强

网友:
小米的扩容没成功过

网友:
没有把握,最好别搞

网友I:
恭喜成功了。BIOS分享一下吧

网友J:
下手之前一定拍照片。看仔细别把别的件搞坏。最好有两个板子一样的。8G好搞。16G我没敢下手。当时价格贵,另外怕改16蓝屏。你恢复原来的内存。看看能不能靓机。然后研究下一步。因为电容动了。是不是还有别的件也动了。

网友:
改回去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恭喜成功了。BIOS分享一下吧

怎么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下手之前一定拍照片。看仔细别把别的件搞坏。最好有两个板子一样的。8G好搞。16G我没敢下手。当时价格贵,另外怕改16蓝屏。你恢复原来的内存。看看能不能靓机。然后研究下一步。因为电容动了。是不是还有别的件也动了。

买了新的主板,还是扩容16G,现在已经成功扩容并且正常使用了,就是亮机很慢,可能要做一下bios分离

网友:
改回去也不行,其实第一次扩容已经成功了,只是没刷bios不亮屏

网友:
上传附件呀。

网友:
16Gbios 分享给大家,不过可能是ME原因,无论是开机还是唤醒亮屏都很慢,打算过段时间再研究下

网友:
我刚才上传了,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教程很简单的😔,以前自己扩容过小米平板2都没啥问题

小米平板2自动识别内存的,2G/4g/8g换颗粒就行,板上的和bios都不用改

网友:
手工很是关键

网友K:
这种价格要报多少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和电容关系不大吧,电源电路里可能有的电容效了或容量不对会工作不正常。内存外围的电容应该除了短路会有影响,容量差点或没有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蹲个后续,看看结果!

料板到手,把缺的件补上之后,成功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价格要报多少才合适

自己折腾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下手之前一定拍照片。看仔细别把别的件搞坏。最好有两个板子一样的。8G好搞。16G我没敢下手。当时价格贵,另外怕改16蓝屏。你恢复原来的内存。看看能不能靓机。然后研究下一步。因为电容动了。是不是还有别的件也动了。

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电容问题,一个是bios,当时换完内存之后没刷bios,一直黑屏等一会其实就能亮的

网友:
哈哈,翻车正常,多翻几次就会报废。

网友:
这个换完是要改配置电阻的啊

网友:
改BIOS吧,要改BIOS程序

网友:
哈哈,都得翻车几次

网友:
我搞了一个净化me版本的16G Bios,有大佬帮忙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