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白捡漏联想小新AIR-14ARR不触

楼主(2025-02-15):
本人虽然做电脑组装维修,但只是换板级,这些年生意较淡,就拿起主业电视维修。来一联想小新不开机。就试着修修看,拆机测外接20V正常,隔离管后无输出,电池电压为零。再测隔离管G极无电压,把电池充上电后,居然可以正常开机了,原来是外接电源不触发也不充电。接上外接电源居然没有待机电流。在迅维网下载图纸NM-B781找到隔离控制电路PU201芯片。用电视主板维修方法来修电脑主板完全行不通。只能先检测芯片供电发现居然没有供电,顺着线路查到PD201位置没有元件。仔细查看发现焊点上只残留元件的引脚,元件本体不见踪影。查图知是BAT54CW双二极管,参数是MAX200MA\30V ,这种管子在电脑主板上应该很多,但电视主板上从来没发现过。于是只能用手上有的1N4148.参数是MAX300MA\100V代换,二只管子负极并上代用焊接固定后。上电可以充电也可以开机了。这款本子刚拆开以为是小厂货,跟拼装机差不多,现在厂家做工都差到这地步了?

网友:
虽然你是修电视机的,但是修笔记本的思路完全没问题。鼓励鼓励你!联想低端机做工就是很一般!!!

网友:
路过看一下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