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7 ct7nt 插电池没事 插电源独显显卡就掉 风扇狂转

楼主(2025-02-15):
神舟战神z7 ct7mt 版号6 77 nh50rc00 d02b  故障是用电池一切正常 打游戏 跑甜甜圈都可以  一旦插电 重启 然后显卡就是叹号  一会显卡就不见了 风扇狂转 就关机了  风扇狂转是因为检测不到显卡了 但是用电池就正常使用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bios刷过没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供电IC 或IC 旁的电=阻问题

网友:
同意上楼的提示,点压监测脚

网友A:
提示你一个信号,VINSEN,剩下的你自己查

网友:
经典通病,很多机器都会有这个故障

网友:
我遇到一个拯救者,2060显卡,用电池啥事没有,跑甜甜圈,玩游戏都正常,只要插上电源,跑甜甜圈玩游戏就死机。最后换显卡核心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示你一个信号,VINSEN,剩下的你自己查

插电这个脚1.2v插电池0.8v

网友:
显存测一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这个脚1.2v插电池0.8v

是显卡旁边的还是CPU旁边,CPU和显卡供电芯片都有这个脚,不要量错了,你的机器实际情况就是插适配器不出显卡供电,遇到很多都是这个出问题导致,建议哪怕正常也直接换掉分压电阻

网友:
PU4和U33的都要检查,一个是显卡供电一个是显存供电

网友:
这个通病,基本可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