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夜精灵4 奇怪的不开机 15-dc0005TX

楼主(2025-02-18):
先贴一张图在前面,关键词:惠普电源功率、惠普充电器功率、惠普灯不亮、暗夜精灵电源功率

板号:DAG3DBMB8D0

机器故障现象是电源灯不亮,按一下开机键电源灯闪一下。

拆机万用表量待机的5V有,3V量到1V左右,用示波器发现5V波形奇怪,但供电开启都正常,3V接电瞬间正常(开始忙没细查没发现瞬间正常波形),供电开启都正常,但过几秒随着开启信号的持续波动出现奇怪的波形。

5V波形:

3V通电瞬间波形:

3V过几秒波形:

3V过几秒开启:

换了3、5V待机芯片,加了滤波电容都不管用,刷了BIOS也没用,但发现拿掉BIOS芯片之后,接电3V稳定了,也就是说EC通过BIOS配置程序后,3V开启不正常了。
BIOS刷过了,从波形看,5V其实也有短暂的稳定输出的,可能是3V的波动不知道什么原因影响到了5V,可我测得5V的开启供电都是稳定的(有看到瞬间开启非常细微的波动,甚至我认为都与这个没有关系的,但有可能就是这个影响的),包括20V和自身输出的vcc。同时发现3V待机是通电瞬间出现,5V则几秒后出现,说明这台机器5V是在BIOS配置完出现的,正不正常修完再做结论。

结合以上,觉得EC方面问题最大,但这个EC从BIOS读程序,自己内部也会坏么?这还真不一定,毕竟EC离保护隔离的功率管太近了,游戏本功率管发热比较大,长时间下去EC本身真可能不良,找一个试试吧。

找到一个惠普的料板G35AMB8E0用的这个EC,这两个主板充电芯片都是24738H,EC拆下来试试,但外观真令人担心:

试完之后发现灯是亮了,3V稳定了,5V没有了,开机信号居然只有0.6V,原机我量了是3V,果然是没一个好东西,拆掉EC发现3V稳定输出,5V没有。定一个EC试试吧IT8987-BXA
我草,定了个EC说是程序写好包上机,发的是新EC,结合从BIOS读程序,肯定是不带程序。
装上EC之后,用我的电流表换了两个电源头故障依旧,然后接原装电源电源灯居然亮了,5V虽然看起来并不是正常波形,但已经很接近正常波形了:

修好之后发现按下开机键波形会变得更平滑一些,但依旧不是完美的波形,这屌机器,这不误导人么:

3V没出来,可能是正常的现象,3V可能是在按开机之后输出,按下开机键果然成功开机了,CPU供电都出来了。为了验证猜想,修完我又打了3V波形,果然EC读BIOS配置完程序就没了,要等到按开机键才输出,要问为什么这么设计,肯定是为了节能呀,不然还能是为了增加维修难度么:

然后再接回电流表的电源口,居然和之前的现象一样,再接回原装充电器竟然又和之前一样了,那此时觉得一定是焊接EC的时候加热到了EC周边什么东西导致短暂的正常输出。
接下来的路径本来应该是查EC周边,最后一步步查到AD_ID,但提到灯不亮的时候同事说上次看见论坛有人修到适配器识别信号问题了,于是直接去充电接口查AD_ID,发现果然有问题。AD_ID插其中一个维修转接头输出0.7V左右灯不亮,另一个输出0.3左右灯亮。原装充电器输出0V灯不亮,能开机那次我量了在1V左右。这里肯定有问题,那看一下到底该输出多少,参考G35AMB8E0图纸

把插在主板那边的线拔下来,从插入主板的那边比较好量,测量发现裸充电器发现中间脚输出19V,但一插上就不输出了,能亮灯的时候输出1V。
最终多次反复,发现就是充电器中间检测脚19V时有时无,导致异常,但我直接从接口19V飞线到接口检测脚时EC哪里得到的是5V左右电压,我以为是分压后的2V左右,没有参考不知道具体多大合适,但1V能用那我接个电阻给3V应该也没问题,但是要把接口的检测脚挑掉,或者把R5118拿掉。

拿掉5118在D5100位置装一个1K电阻,AD_ID输出在3V左右。此时所有的电源输入都变成了HP原装电源,电流表和头子都不挑了,雷军说过,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问题都有标准答案,但是你要去问,修的时候简单搜了一下论坛没太注意,原来已经有标准答案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8611-1-1.html原来大家的想法都一样,都是这么操作的,应该也都是适配器坏了,可是当时手里也没有好的电源测试,不然都不用拆机,真是恶心人的HP ,电源坏了居然导致那么多的异常现象……

网友:
太多为什么了

网友:
现在修电脑真是越来越不容易了,厂商越来越变态了。

网友:
这款机我修过换u的,最记得当时量过中间的针是19v的,然后再电路分压

网友:
记错了那款是暗夜精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