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B6158B的TYPEC升压原理 请问是怎么升压的

楼主(2025-02-15):
华为NB6158B的TYPEC升压原理 请问是怎么升压的    用的是PS8818的芯片

网友A:
C口数据线阻值,接口都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口数据线阻值,接口都试过没有

这都是最基础的都排除了  确定是升压电路问题   电池可以正常用

网友(2025-03-17):
一样的主板,也是不升压,接口阻值正常cc一个1.几V通电瞬间有波形一个没电压,找不到ps8818的资料,准备换个试一下,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直接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