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关机变重启 电池耗电快

楼主(2025-02-15):
这板故障多的很,开局无cpu电压,发现VTTPwrgd没有,换三条腿出cpu电压了。
第二个问题:电池刚装上去就0电压了。把电全耗光了,猛猛耗电,发现io的vbat电容漏电,换完解决。
第三个问题:关机变重启,还时不时无法触发,刷了新版本BIOS,无法关机了。发现CASEOPEN电容漏电。换了解决。

网友:
一张B75 主板 问题修这么多,好像没啥必要了,呵呵

网友:
b75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A:
B75除非是自己用,下载机可以凑合修修
单位的,拆几个管子点不亮,然后换个11代主板解决

网友:
南桥pcie wake坏了,开机以后没有拉低,导致关机变重启,最后论坛看了一个大佬改的电路,顺利解决。
利用-12v开机充负电,关机放正电拉低3v待机,变相重置南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B75除非是自己用,下载机可以凑合修修
单位的,拆几个管子点不亮,然后换个11代主板解决

换11代是什么意思

网友:
好在还没换多少东西,修修还是挺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