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好人吗?菜逼维修记之哪哪都坏的NM-D042吐血修复记

楼主(2025-02-15):
接到一台好兄弟赌到的拯救者R7000
板号NM-D042
拆开鉴定为二修
测量时3V线性短路
查看ec 发现就没焊好 估计是上家干死了
订料 换ec

更换好ec后,,确定没有短路,测量cpu晶振一端无穷大,顺道做了个U,结果上电 跑码,然后 然后TM装机马上亮了的时候,炸了,拆机发现QX31烧毁,确定EC焊接无问题和没有其他短路后 更换芯片 更换测机cpu
成功跑码 多测测量无问题后继续装机

再次装上后发现过自检后屏幕不亮,《大小写可以正常切换》,这条记一下,下面有活,脑壳一晕,不会是显卡也有问题了吧,观察后发现是没有背光,有图像显示了已经,
拆板直奔屏保险,发现无异常
测量屏供电个条件后,发现MUX_INVT_PWM,屏pwm背光,该信号始终为低,正常该信号在过自检后应当为高
更换UR3后,正常点亮屏幕

额,到这就完了吗?,nonono,
装机测试过程中发现原机自带的 内存 电池 都是挂掉的,

,进系统打驱动后准备测试各项功能,发现,TMD,键盘怎么不能用了?
断掉电池 重新插拔键盘排线 依旧无果 此时发现未接电池时待机为0.05,能正常触发 但是该机型不应该有这么高的待机,
拆板,直接找到键盘主控芯片,
测量32脚,短路

,更换芯片后阻值恢复正常

再次装机 进入系统 测试各项功能均已正常

,属实是好人他妈敲门,没有好人开门了

网友A:
你这是一波几折呀

网友:
我这一生如履薄冰

网友:
问问好兄弟还赌不赌

网友:
你的好兄弟估计也是听你的还真赌对了,但你却运气差了点。

网友:
这是真的坐过山车啊

网友:
老哥技术牛b!辛苦了!

网友:
所以 二修机不要碰为妙

网友:
这赌赢了吗

网友:
坏了这么多  能修好厉害了

网友:
刘智宇,哈哈哈哈,可以啊。。。

网友:
CPU换了吗?真换不仅费工夫,还费钱!

网友:
大佬 牛的一批

网友:
这是各种环件拼了一台笔记本

网友:
AMD真是蛋疼,,,,,,,,,,,,,,,,,,,,,

网友:
技术牛b!辛苦了!

网友:
最后估计不好收钱

网友:
老哥技术牛b

网友:
大侠,我想问下神舟GE5S02用Legacy  os模式就会屏闪,USB3.0也不行,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算是常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波几折呀
两波打六折吗?

网友:
电源线接个按钮是干嘛用的?

网友:
这机就值1800,修起来成本要1500

网友:
该说不说,这知识储备是真的足,怪不得你的好兄弟敢捡漏呢

网友:
搞好了你赢了。搞不好。 浪费时间。

网友:
4800坏的确实很多

网友:
老哥,我也是这个问题,能告知下这个主板ur3这个元器件在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