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如何改1050 3g用1050 4g核心

楼主(2025-02-15):
n17pG0k1a1很难找啊?用n17pG0a1可以识别到但是,提示代码31,鲁大师也不提示装驱动(鲁大师可以识别),这个主板也没有图纸,好不容易修亮机了,不想放弃独显,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改啊

网友:
刷vbios 补显存

网友A:
这个只有一个BIOS芯片,没有vbios芯片

网友:
主板板号图片

网友:
3 4g没必折腾吧,1650的吗

网友B:
显卡不是有个单独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一个BIOS芯片,没有vbios芯片

肯定有vbios芯片应该在显卡周边或者背面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不是有个单独的BIOS吗

不是的,这个没有单独的BIOS芯片

网友:
不想折腾了.买了一个拆机的1050 3g芯片,上去试试看看吧

网友C:
以前老款的,很多VBIOS包在Bios里面的。没有单独的VBIOS

网友:
显卡单独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老款的,很多VBIOS包在Bios里面的。没有单独的VBIOS

配9750的主板应该不是老款的吧,我已经买了一个1050 3g芯片正常使用了,现在已经正常使用了,主要是没有vbios芯片,没办法改4g

网友:
现在换了核心,正常使用

网友:
算是常规维修

网友:
没资料实在没办法

网友:
借楼主宝地 需要料板可以找我哈 有淘宝店也可以直接加我星球 18520824645 需要什么元器件也可以发给我 都有拆机带程序的价格实惠 都是工厂出厂板

网友:
这个可以买个料板对一下电压哦 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一个BIOS芯片,没有vbios芯片

bios可以拆解的,找到那个128k还是256k那个文件提取替换,去参考十系卡笔记本改tdp的帖子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可以拆解的,找到那个128k还是256k那个文件提取替换,去参考十系卡笔记本改tdp的帖子里面有

没有哦,这个显卡BIOS集成在主板BIOS里的。

网友:
只能改显存 刷4g版本的bios

网友:
3G 升级4G 有多大用处

网友E:
哈哈  要换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要换BIOS的

没有v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