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键盘有懂维修的嘛,连电脑提示

楼主(2025-02-16):
机械键盘有懂维修的嘛,连电脑提示usb无法识别
电脑
window
App

网友A:
主控芯片挂了 拆轴玩吧
魔幻空间
怎么判断坏不坏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挂了 拆轴玩吧
怎么判断坏不坏

网友:
用ps2转usb的转接头试试

网友:
电脑提示了 说明他干活了 但是干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