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主板的VGA显示缺红色且偏暗,但HDMI正常,怎么解决?

楼主(2025-02-16):
有一块NAS N70E-DR 主板,VGA显示输出很暗,将显示器亮度调到最高后勉强能看清,但发现色彩不对,缺红色。换HDMI接口就显示正常。
这种问题的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是vga接口里面接触不良,或者里面的接口断掉了,更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是vga接口里面接触不良,或者里面的接口断掉了,更换试试。

谢谢关注。VGA接口是好的,针孔和焊点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