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120G开卡的问题

楼主(2025-02-16):
自用的金士顿120G固态盘出现很多坏扇区,主控是RTS5733,准备开卡,想请教大侠们,要短接哪里?

网友:
有的固态硬盘会在附近标注 TRG 等字样,可能需要短接标有 TRG 的三个接口中的 “1”“3” 两个孔

网友:
谢谢!没看到TRG标注

网友:
右边那一排大孔,一对对试,带方框的那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
坏扇区过多,开卡的意义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