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932的主板板号820-01521-02不开机,求助!!在线等

楼主(2025-02-16):
求助苹果A1932的主板板号820-01521-02,电流变化是0.13A-0.23A-0.00A-0.13A-0.24A-0.35A-0.46A不动了,不开机不显示,请问有什么维修方法指导一下

网友A:
电路研究研究,不行的话,大概率是CPU,搞不定的话可以发给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研究研究,不行的话,大概率是CPU,搞不定的话可以发给我修

如果更换CPU的话,需要注意其他芯片有绑定程序吗?不会更换过CPU后还要解程序吧

网友:
换CPU不行的,WiFi好像绑定的

网友:
感谢各位,机器已经好了,开机了,应该是CPU空焊了,CPU烘烤就开机了,就看稳定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