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1030-2GD5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25-02-16):
索泰GT1030-2GD5显卡无显示,测各电感电压全无,先修1.8V,测uP1735P第7脚EN为0V不正常,这个电压是由两个电阻分压12V而来且连接到Q21,测Q21的5脚电压为低电平,说明不是Q21拉低了EN电压,加焊一下两个分压电阻就EN5V电压出来了,说明是两个分压电阻漏电所致,更换后,试机测各路电压都出来了,成功亮屏。

网友:
南方卡锈蚀问题比较多

网友(2025-04-24):
手画的图,分析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