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PS9 DA0PS9MB8E0 REV:E Intel Core i5-7200U

楼主(2025-02-16):
联想 PS9  DA0PS9MB8E0 REV:E  Intel Core i5-7200U
CPU Intel Core i5-7200U SR2ZU 7代单U.

1.全板打值多处短路,断开电感后,电感前段恢复正常。
不死心,上电电流0.030,像是待机电流但电流有些高,
目前不确定,测量3 5V正常产生,1.1V正常产生(但阻值极低不正常),
通过对比其它能上电不出CPU电压板后确认微短路状态(奇怪的是电压正常也不拉低)。

测EC所有条件都已具备,先刷几个BIOS试一下,还是一样。

2.但EC的DNBSWON#脚电压偏低只有2.56V D25的左边(EC80PIN),右边1.6V也不正常。
断开D25右边(PCH)电压依旧不变,证明不是PCH那边的问题,
电压低是EC这边输出不正常。

3.有点怀疑EC程序也有问题导致电压低,用809H编程器在线读EC部程序,能读取成功,
但校验始终失败,试了多个方法也不行。

4.最后全部断开短路点后,EC的80脚DNBSWON#电压恢复到3.26V正常。

5.拆除CPU,还原断开的节点后电压都已正常,由此证明是CPU坏。

附:图纸 点位  EC程序  上电时序 。

IT8XXX(SMBUS) #ISP_20250216_181504 在线读取的 EC原程序.BIN

W25X10_DA0PS9MB8E0 Lenovo ThinkPad S2 _EC 网下的EC程序.BIN

Quanta DA0PS9MB8E0 Lenovo ThinkPad S2 2017.pdf

DA0PS9MB8E0 Lenovo ThinkPad S2 2017 点位图.brd

网友:
感谢分享,说的很详细

网友:
现在U坏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