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W152装屏幕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5-02-16):
这几天遇到的咋都是奇葩故障,HP TPN-W152不通电,按开机键没反应,拆掉屏幕可以上电显示,原机器屏幕型号:NE133QDM-N61 2.5K的。手上没有13.3的2.5K屏幕测试,就用16寸的小新屏幕代换的,可以正常进系统,于是定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屏幕回来,装上还是一样问题,不通电,奇了怪了,用原型号的新旧屏幕测试屏供电都在跳变。用代用的40针16寸的2.5K屏幕却可以正常显示,实在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下图原机器屏幕参数: 更换的是165HZ 2.5K 16寸屏幕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有没有排除过排线

网友A:
屏供电是如何跳变的。

网友:
单插排线不接屏幕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是如何跳变的。

乱跳,拉低了,感觉就像是短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乱跳,拉低了,感觉就像是短路一样

测下阻值,换一个3V转换芯片。

网友C:
有可能两个屏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阻值,换一个3V转换芯片。

拉低的是LED背光19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两个屏都是坏的。

屏幕是好的,我直接拉19V过去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
路过一看,实属好帖

网友:
屏幕供电故障

网友:
你不是说拉过去19V可以亮吗    那你拉过去不就已经秒杀了吗  本来就是直通的    看不懂你在搞什么

网友:
应该还是屏幕有问题吧?

网友:
3.3V还会跳?不换一个转换芯片看看吗?

网友:
老板很帅。两个屏都是好的。应该是电路问题。有短路的地方。电容

网友:
还是屏问题吧

网友:
确定是供电问题应该就好解决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神州本比较多吧 可以看看主板供电保险 仅供参考

网友:
慢慢爬线路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供电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