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la-k491p 不升压求助!

楼主(2025-02-16):
客户拿了一台戴尔不开机。通电发现不升压,芯片是TPS TPS65994AD  所有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升压  和BIOS有关系吗。已经更换过芯片

网友:
CC线 过了一个芯片 但是板子上那个芯片没装 剩下的直接通到接口了

网友:
有5V的情况下 公共点正常产生 待机3 5V 1.2都正常 就是不能开机。

网友:
CC总线有波不 对地值正常不 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A:
我试过拆掉BIOS主板TYPE电压只有5V,另外这个主板不升压可以试试拆掉UT5,(TPS65994AD附近),修过好几台都是这个芯片问题

网友:
用的原装电源吗?

网友:
升压电路无非就那点

网友:
你好,你那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手头上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拆掉BIOS主板TYPE电压只有5V,另外这个主板不升压可以试试拆掉UT5,(TPS65994AD附近),修过好几台都 ...

拆了之后呢、

网友B:
你好你那台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那台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你试试刷下BIOS和 UT7 的程序,还有就是可以拆掉UT5插电试试

网友C:
用的原装充电器。。最后刷程序好了。找了2个才刷好。 谢谢大家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从哪下手了,郁闷

网友:
那机器要用原装DELL电源,,其他品牌要接上电池。。。。。。

网友:
我手里有好几块这个板子要修,经验丰富的加我微信:18915372588

网友(2025-05-08):
引用 网友C:
用的原装充电器。。最后刷程序好了。找了2个才刷好。 谢谢大家

谢谢分享!!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