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bp 2014mid 15寸retia 拆掉电池接入外接直流电是否可行

楼主(2025-02-16):
我有一台mbp 2014mid 15寸retia , 前段时间电池已经坏掉,我拿掉电池后,插上原装电源适配器,mbp可以正常开机,但是通过 IntelPowerGadget 查看CPU限速在0.8Ghz, 运行起来非常慢,后来我在github上找到解决方案,一个叫cputune的开源项目可以设置cpu运行速度, 因此我可以全速运行mbp了,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个mbp原装带有一个85W mag safe 2的电源, 当CPU全速运行,负荷较大时,MBP会断电重启,应该是85W功率不够MBP使用,这也是为什么苹果公司当电池没有时限速的原因。但是我不想再买一块电池,尽管在中国很便宜,我想买一个大功率可调电压电源,直接把电源正负极焊接在主板上,但是我无法确定直接焊接后MBP是否可以正常工作,还有接线的地方还没有搞清楚,我在badcaps下载了电路图,我想把20伏8A的正极接在PP20V_DCIN_FUSE上,负极接在GND上。有维修MBP的大师能回答我吗。

网友:
首先,大功率可调电源并不便宜。
其次,接大功率可调电源后,不方便移动。
第三,电池接入还有相关的检测,直接接正负极不一定能可以正常使用。

结论:还是更换一块电池更好。

网友:
我之前在头条上看维修视频,可以直接接电启动主板,所以想尝试一下,这台电脑只在偶尔用一下,所以想用外接电源试试。可调电源还可以做其他用途。

网友:
你为什么不把可调电源接到mag safe 2接口呢(把适配器的线剪断,得到正负两根线,这两根线接到可调电源的正负端子即可)?既然你发现85W适配器功率不够,你更换了160W适配器(可调电源扮演160W适配器)不就提高功率了吗?为什么要把电可调电源正负极焊接到主板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