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下这个保护隔离的公共点

楼主(2025-02-17):
本人是刚入门的小白遇到一台进水无公共点的机器请教各位大神分析下这个公共点电压DCBATOUT来自哪里,AD+都有19V场管都导通了,+SDC_I 和 20V_DCBATOUT都有19V,唯独DCBATOUT没有电压,追DCBATOUT这个电压来自哪里就是看不懂,所以请教各位大神分析下,附带图纸在附件里面,

戴尔5580笔记本点位图17859-1

网友:
20V_DCBATOUT通过PU4403、PL4401、PU4405后得到DCBATOUT

网友A:
BAT就是电池啊 插上电池就有了 既然隔离管都通了 就说明公共点有电压了 量错了吧 进水的机器就死磕进水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
就是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T就是电池啊 插上电池就有了 既然隔离管都通了 就说明公共点有电压了 量错了吧 进水的机器就死磕进水的地 ...

谢谢,问题是5V待机芯片没电  供电是这个信号PWR_DCBATOUT_5V  追PWR_DCBATOUT_5V这个是DCBATOUT转换过来的,不知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V_DCBATOUT通过PU4403、PL4401、PU4405后得到DCBATOUT

谢谢您,只有您说的是对的。

网友:
不是电池电压

网友:
通过充电芯片转换而来,

网友:
算是常规维修

网友:
小白路过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这个都是跟充电芯片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