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图的看这里,有人要买图

楼主(2025-02-17):
谁有DA0TMAMBAC0的图纸?有的联系我。市场价买。点位电路都可以

网友A:
估计图纸点位没有的,我有主板BIOS、高清照片和维修时序图,根据芯片型号搜相关原理图,应该能维修一般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图纸点位没有的,我有主板BIOS、高清照片和维修时序图,根据芯片型号搜相关原理图,应该能维修一般故障 ...

非常感谢。我这板有电小复杂。不出SVID。但是又能跑码。电流能从900mA上到1.6A。然后掉回900多毫安。键盘灯不亮。实测PLTRST已出。内存的SDA和SDL有动作。按说这时候CPU应该发出第二次SVID。但是从始至终一次都没发出。

网友:
给你推荐一个人,她,收费哦  只是最近她在相亲找对象,不知道有没时间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