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60 3G 独显输出不正常

楼主(2025-02-17):
索泰1060 3G
上机测试 HDMI接口不显   DVI接口能显示  过windows四叶草就黑屏    但显示器亮蓝灯      那信号线接在集显接口上   进系统 设备管理器里面  集显独显驱动都正常   用英伟达面板  吧GPU优先设置为1060    鲁大师跑分   3D测试  压力测试  独显都没事  跑分也正常   就是用独显自己的接口输出不太正常 各位大神 这种情况核心 显存的条件就肯定都没问题    不知道接下来改咋查了   有思路的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
查接口供电跟控制器供电这种不好修全靠时间磨

网友:
换HDMI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