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领像 M100 打印机修复

楼主(2025-02-17):
联想 领像 M100 打印机 修复
故障表现:开机电源键红灯       复印开始键 亮  其余不亮    无法连接
修复过程:常规操作  先清零
  • 粉盒清零方法:打开上盖,1秒钟内连续按电源钮2次,合上上盖。
  • 硒鼓清零方法:打开上盖,2秒钟内连续按电源钮5次,合上上盖。
无效之后  检查卡纸(无卡纸)

最后只能拆开 外壳 刷固件   完美解决问题!   图片顺序有点乱

网友:
厉害,要是我一时是想不到刷固件。

网友:
底部4颗螺丝   还有前面电源开机键 记得 先拆掉  不然会扯断

网友:
这款机器无语死了

网友(2025-05-1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但是把主板都直接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2025-10-25):
你的是M100D码?我的是M100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