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请问这个五端稳压丝印GU6JS具体什么型号?

楼主(2025-02-18):
请问这个五端稳压丝印GU6JS具体什么型号?两个应该是同型号,一个烧焦了。查不到型号?

网友A:
SGM2033-3.3XN5G/TR 封装SOT23-5 丝印GU6** LDO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GM2033-3.3XN5G/TR 封装SOT23-5 丝印GU6** LDO稳压器

谢谢 我用前三位查出来的也是这个